请教船螺旋浆与船的距离

楼主(2007-06-07):
请教各位行家,船螺旋浆与船体的距离要多少厘米才是最佳的距离?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现在新人学历越来越高,问的问题真是越来越难回答!

网友:
60~75CM的船桨后移4~5CM就可以了。

网友:
  难度高,不会啊

网友B:
伸的越长,船的纵向稳定性越好,但还是要考虑一个平衡。我的船,小船40-50伸出5厘米左右,大船60-80伸出7、8厘米左右。

网友B:
对了,还有个容易起滑

网友:
是问题模糊,所以就不好回答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哦对不起,我的船是70CM左右长的,谢谢!

网友:
全浸的呢??

网友:
曾经设计过伸出10厘米的

轴的摆动太大 放弃
75厘米的船我是用7厘米 容易起滑

引用 网友B:
伸的越长,船的纵向稳定性越好,但还是要考虑一个平衡。我的船,小船40-50伸出5厘米左右,大船60-80伸出7、8厘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了,还有个容易起滑

不会吧。

网友D:
书本上说的:桨叶梢到船底距离=桨径的1/3。
至于桨到船艉的距离没见过相关的资料。
或许,这个坛子里的一个“来点真家伙”的帖子对你有启发……。

网友:
那么多高手,人家也没说是全浸的船还是半浸的船,还起滑!!!晕。。。。看老贾师傅多谨慎。。。。先报是什么船形吧,最好给张图

楼主:
回复 网友E:

什么是全浸?什么又是半浸?不是很懂哟.

网友:
我考!我闭嘴!

网友F:
楼上的兄弟,不好意思,我言重了 以前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人家本来是全浸的船,我还告诉人家一大堆半浸的东西,最后人家告诉我,我的螺旋桨在船底下 我当时就晕倒。。。。。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上的兄弟,不好意思,我言重了 以前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人家本来是全浸的船,我还告诉人家一大堆半浸的东西,最后人家告诉我,我的螺旋桨在船底下 我当时就晕倒。。。。。

网友:
推进角 一定要大于零度!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各位行家,船螺旋浆与船体的距离要多少厘米才是最佳的距离?作用是什么呢?

听说是一个螺距

网友:
那不是螺据,螺据是浆转一圈,船 向前走多远

网友H:
是上下距离
还是前后距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上下距离
还是前后距离啊

但是我不会上图呀

网友B:
LZ你这个贴子害死多少人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你这个贴子害死多少人哦

我不会上图呀,我是说船身与螺旋浆的距离呀有错吗?70CM-80CM的船了,应该什么形状的船都一样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书本上说的:桨叶梢到船底距离=桨径的1/3。
至于桨到船艉的距离没见过相关的资料。
或许,这个坛子里的一个“来点真家伙”的帖子对你有启发……。

桨叶梢到船底距离=桨径的1/3。

楼主:
桨径怎么解?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桨径怎么解?谢谢!

桨的直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上下距离
还是前后距离啊

引用 楼主:

我不会上图呀,我是说船身与螺旋浆的距离呀有错吗?70CM-80CM的船了,应该什么形状的船都一样吧.

   晕死一大片!!!

网友:
我给你个参考值吧,桨梢到船底的距离为螺旋桨直径的20%----50%

网友: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
:em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