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一直在空中不落地能玩多久?

楼主(2007-06-07):
刚玩LAMA V4不久,今天为了看看在空中不落地能玩多长时间,录了一视频,直到油门推不了,结果一看,5分多.......
不知道大家的能玩多久?

网友:
应该不止啊,我的V3换了金属头也能飞10分钟啊

网友:
应该10分钟 或 10分钟以上

网友:
我的10分钟左右

网友:
我的换了一半金属旋翼头也能悬停10分钟

楼主:
电池昨天冲的,是不是放久了会放电?

楼主:
我充电是绿灯闪很慢很慢才拨电源,不知道对不对?还是等绿灯完全灭了?

有时充一个小时绿灯就灭了.....郁闷~

网友:
我的改装并加金属升级件后,能飞10分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啥高级飞机?  看来大家都是升级金属十字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充电是绿灯闪很慢很慢才拨电源,不知道对不对?还是等绿灯完全灭了?

有时充一个小时绿灯就灭了.....郁闷~

绿灯全部熄灭才算完成。
我的装了金属升级件(女儿炸机太频繁了),充满能飞10分钟,飞航线时间短些;

网友:
悬停一般都可以10分钟以上的!

网友:
那种小蚊子都能悬停5分钟

网友:
问一下 冲拉马v3平衡充电器怎么看充满电阿?模型店老板给我说冲半小时就行啊?我也是能飞10几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绿灯全部熄灭才算完成。
我的装了金属升级件(女儿炸机太频繁了),充满能飞10分钟,飞航线时间短些;

一般绿灯闪到完全熄灭要多久?有时候冲一个小时不到绿灯就灭了,难道还有电?我都是玩到推不起就停的啊
这是我玩的视频
http://www.6rooms.com/watch/811450.html

楼主:
双桨会不会有影响?我的A桨有点双桨,但是不会调,说明书上看不懂怎么调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般绿灯闪到完全熄灭要多久?有时候冲一个小时不到绿灯就灭了,难道还有电?我都是玩到推不起就停的啊
这是我玩的视频
http://www.6rooms.com/watch/811450.html

飞的还行,加油,羡慕您的大房子;  :)
我多数充都不至一个小时,因为快充满的时候绿灯闪烁的频率会越来越低,可能比较难确认是否充好。所以多数都会多充一会;

网友:
充拉马v3平衡充电器用来充lama的电池需要近1小时,但不要超过1小时.
我的V3都可以飞10分钟以上,看来你的电池没充满.........呵呵

网友C:
我把锤头上的两个金属拆了,反而飞得更加稳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把锤头上的两个金属拆了,反而飞得更加稳 ?

飞惯单浆机的的确可以把他拆了。我也绝对这飞机木木的。舵面反映太差

网友:
要是只能飞5分钟应该机机有问题,检查电池或motor。
一般10分钟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
电池没电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