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5-4号机左偏转问题

楼主(2007-06-07):
各位高手,我的华科尔5-4号机,最近飞起来后一直往左转,我把微调往右打到底,还是不行,除非再一直往右打点转向舵。请问有没有高手能指点一下,这种情况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那可以飞起来吗?

网友B:
遥控没有问题!!
检查奖吧!!

楼主:
可以飞起来,就是要把方向微调往右打到底,而且飞的时候还要一直带着点右舵.否则飞机就往左转.飞机刚买时,并没有这样的问题.不知最近怎么会这样的.

网友B:
如果奖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发射跟接收出问题了!
如果奖没有问题的话?那应该是发射跟接收出问题了!

网友C:
都这样,就一直给点舵就行了。5#4好象不能调节混控比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