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可怕,想买练习架!

楼主(2007-06-07):
炸机可怕,想买练习架!

请教各位,450可用的练习架该怎么选啊?

我看主要有两种,一种练习架尺寸是400*250mm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0/item_detail-0db2-079c4a0ad45df7f59da4ff9bdb442f95.jhtml

另一种练习架尺寸是400*125mm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25/item_detail-0db2-abb1e99e015652924f6e38c326bccb9f.jhtml

单从外观上看,都是一样的啊?怎么尺寸差这么多?

网友:
搞两根竹枝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四个乒乓球+两个衣架+五根好一点的橡皮筋

楼主:
嗯,好办法,省钱。

晚上回去试一下

网友:
衣架太重、竹棍子太软、炭纤棒子太贵......什么才好呢????
玻纤管子
哪里找呢?.....
1.风筝里面的撑杆
2.钓鱼竿~~~
花鸟市场买一根2米的足够用了~~~~~~2块钱
加上4个球~~~

网友:
什么世道

网友:
用什么练习架啊,想飞好直升机恐惧心理是必需要努力逐渐克服的,直升机练得就是心理素质,越早提升越好。现在用练习架,将来飞航线练倒飞怎么办?那时面临的风险和承受的心理压力远比练习悬停大得多

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逐步克服心理恐惧才是正道。

建议:
练习悬停开始在保证对尾的前提下,机身离地不要超过一个机身高度,不行就落下(蛙跳练习),等再这个高度有把握了,再逐步提升高度。

试一下,你一定可以做到的。

网友:
虽然我还是菜鸟,不过我觉得还是不要用联系架,如果打舵不能够不假思索,那就继续练习模拟器。如果模拟器练习好了,你飞真的就很容易了。

网友:
我是用拉玛练习,飞多了就会自然反应。

网友:
我带过5个新手,从开始到对尾悬停用了一个月练习次数每周一练,每次2块电池,至今无人炸机过,强烈建议初学者使用训练架。

网友:
还是用练习架好。

但是不要依赖它,该放手时就放手,
还有就是不炸机几乎不可能。

网友:
使用训练架在练习悬停阶段的确可以减少炸机的概率。但是当他在摆脱训练架的那一刻仍需要较长的克服心理恐惧的过程,这个时候的摔机不会比不用练习架直接练习悬停少的。因为这时候可能已经敢飞得比较高了,但是其实低空的控制能力和不带练习架的稳定降落并不很熟悉。

训练架在没有模拟器的年代还是有一些用的,但是现在模拟器已经很成熟的年代,训练架真的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只要在模拟器上适应几个小时,完全可以直接开始

练习了,只要是掌握正确的方法,严格控制安全高度,摔机的概率是很小的。

训练架你打算绑到什么时候呢?你总要开始挑战自己吧。越早开始心理成熟的越快,摔机的确是不可避免的,只要掌握正确的练习方法,严格控制高度,即使摔了,在

这个阶段的摔机付出的成本是最低的,收获也是最大的,因为通过点滴练习更有助于养成一点一点稳步提高的好习惯。

楼主:
谢谢,感谢大家畅所欲言!

网友:
一般都是后来练动作摔的多,摔的严重,总不能装个架子飞到每个阶段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