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请教一个遥控充电器问题

楼主(2007-06-07):
我现在手头有9节1。2伏的充电
电池
,我想把这8节电池焊接到一起串联做电池组,放到遥控中用,以前充电都是2节的冲很麻烦,现在手里有个12伏的理电
充电器
。充里电还能满了就停。 如果我用他当作电源的话 是不是还要减压?加个2级管么?加在哪?正?负?
本来有10节的后来就是因为这么充被我冲漏夜了一节!
大家说我该如何处理呢?谢谢!

网友A:
最好用镍氢的带自动断电的充电器

网友B:
弄个变压器把电池装在发射机里面再通过圆口接变压器充电就行了,我就是用的华维路由器的9.6v500mah电源直接充的,效果很好!!!

楼主:
1我怕对控不好
2以前用这电源冲的时候,因为充电时间长,电池就发热,最后倒置电池夹因为热而出现裂口,就是弹簧那!

楼主:
能配遥控的电源不好买,除非在网上过买,我去逛了 没找到!
所以我叫大家帮忙看我手里这些东西能不能凑和用,这个电源也有断电功能啊,就是电压高了!以前充理电还是挺好用的`

网友C:
小心点,镍电池不是靠电压到达一定的数值判断是否充满的,是看最后的电压改变的斜率和温度上升斜率的,所以,用锂电池的恒压充电不保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