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级风可以?室外飞。

楼主(2007-06-07):
请问各位室外飞,几级风?

网友:
楼主也山东地啊 老乡啊`````俺聊城地!
5级以下是没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8级也飞

网友:
5级。。。。。
3级对新手就很难稳定悬停了。。。。

网友:
前几次都是在5级阵风中飞的, 炸鸟两次````

网友:
8级阵风

高度很难保持,收油门,转数不够机首不受控,再给侧风吹倒,一头栽到地上.

网友:
3-4级风 飞3D 应该是可以的,不过就很不爽啊,一般2级风会翻的超级爽。

网友:
12级以上都能飞,不过是被风吹飞了

网友:
5级风以下应该都可以飞

顺便说一句:大风练悬停,效果很好

网友:
好像是不建议5级风以上飞。

个人感觉3级或者以下比较好飞。

网友:
试过暴雨前狂风中飞,大概5,6级,飞沙走石那种。。。。悬停忽高忽低,没法降落,每次降落都打熄火才能落下来,飞了2块电池居然没炸

感觉也是3级以下会比较舒服。。。

网友B:
几级都可以,后果不一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级都可以,后果不一样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