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关于飞机尾巴晃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我用的是天9 跟401 把感度放到了ch5上 开关是那个E开关 结果不管调到多少的感度好象都抖 有没有人用过知道怎么回事的? 或者是不是我 安装的位置有问题 锁到是锁 就是抖

网友A:
是不是尾舵机装松了?

网友B:
除了感度,还有延迟量、舵机质量、摇臂长度、虚位。。。。。等问题。

楼主:
问题解决。。混控没开 而且5ch要设置成-不能有控制的 然后再把开关设置成a-f就可以用了。。最主要好象就是混控没开 舵机是9650 位置啥的因该没错的 就是混控。。。为什么要开那个呢

网友C:
我的是感度高了就抖

网友D:
回复 网友E:
说的不是很明白; 是应该开混控?

网友F:
开混控还要401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