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的或者知道的进下

楼主(2007-06-07):
买了2礼拜不到的30A好盈电调一个,设置卡配合很好,前几天也能用,不管马达是450TH还是铃铛,今天忽然就不会唱歌了,(连接设置卡还能唱的),就只会滴滴叫,而且发射开和关滴滴频率不一样,但就是不唱歌和转了

楼主:
好盈科技的人呢,来回答下呢

网友A:
楼主你好!请问嘀嘀声是什么样的?
1)嘀嘀, 嘀嘀, 嘀嘀。。。间隔一秒?
2)滴, 滴, 滴,。。。间隔2秒?
3)嘀嘀嘀嘀。。。很急促的“滴”声?

楼主:
没开发射时候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很急促的“滴”声,
开了也嘀嘀嘀嘀。。。嘀嘀嘀嘀。。。,但节奏慢一点点

楼主:
呼叫好盈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急促的嘀嘀声,表示油门摇杆未归零。请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并检查遥控器油门曲线设置是否正确无误。
设置油门行程的方法请参考中文说明书第4页,关于各种告警声音的含义请参考中文说明书第3页,皆有详细说明。

楼主:
没有中文说明书啊,你发个我吧,或者给个连接,

楼主:
现在换了个发射可以了,但是我要说下,那好盈30A的和450TH 配合真不好,有时候可以启动,有时候就抖动,模式已经改为SOFT,低进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