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一问悬停时.JJ呼高呼低的问题..

楼主(2007-06-07):
问题是这样子的...
   偶在练习XTR的时候发觉悬停时,不用怎么打油门. 就可以悬在一个固定的高度..

  但是真JJ 悬停的时候.. 油门定在一半的时候, 能悬停. 但是JJ 呼高呼低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是在篮球场 .风的问题影响的吗?? 还是螺距曲线.
偶D pitch 是这样的.   -2 4 6 8 10

P.S. 如果在悬停是+5度的话, 那么2 3 4 点的螺距如果设小一点的话会不会更好的控制高度呢?
这样子在油门在中间悬停段,螺距变化少. 就不会突然高.. 一下子低了..??
  如  -2   4.5  5  5.5  10 或者 -2   4 5 6 10:loveliness:

望高手提点..

网友:
是风的影响.  需要控制油门的手比较灵活及大脑的提前预判

楼主:
 ... 偶.. 偶用米国手吖..

左手迟钝...难怪了..

还有还有... 螺距...   螺距在中段设的幅度小一点..
会不会好控制点呢...  还是完全靠手的感觉..
一点点的打油门?

网友A:
着很正常的,模拟器里是很稳定的,但在真实飞行的时候就是这样,有很多外界因数在影响,450级的就是这样的,要靠手的细微调整。

网友B:
用Idle模式飞悬停和航线,可以稳很多,就是费电一点

网友:
也可能机件虚位大了,我的机就是有铜套的地方磨损大,高度也不大好控制。

网友:
 女生吧。。。听起来咋那么怪。。。

网友C:
打舵也会使负载增加,油门不变的情况下,转速会稍微下降,从而高度下降。。。。

楼主:
呀呀呀...

明白了.~~
谢谢各位高手.~~~

这星期六日回去继续努力,,ZZZZ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舵也会使负载增加,油门不变的情况下,转速会稍微下降,从而高度下降。。。。

高见,,,,所以还要不断控制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是这样子的...
   偶在练习XTR的时候发觉悬停时,不用怎么打油门. 就可以悬在一个固定的高度..

  但是真JJ 悬停的时候.. 油门定在一半的时候, 能悬停. 但是JJ 呼高呼低的....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  ...

螺距曲线有些怪怪的,我是完全按照厂家说明书设置的;
多练了,开始悬停都是这样,熟练就好了。另外,户外风太大了也不好悬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用Idle模式飞悬停和航线,可以稳很多,就是费电一点

IDLE是什么模式?

网友:
飞多了就好了,新手通常只会一只手打,飞多了就会同时2只手打,分心2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IDLE是什么模式?

就是你看到别人飞JJ时倒过来时摇控的模式,意思是油门一直处于93%以上,所以就费电了!

网友:
风影响,必须手动克服。
无论大小飞机,都会有这个情况,只是450够小,影响偏大而以
不必惊慌,正好练习反应,大家都是这么过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着很正常的,模拟器里是很稳定的,但在真实飞行的时候就是这样,有很多外界因数在影响,450级的就是这样的,要靠手的细微调整。

正解

网友:
风影响,必须手动克服。

网友:
感觉好像是油门曲线的原因.

网友E(2007-08-03):
手要不停地动

网友F:
如果低于50厘米的高度,会有地面效应。飞机很难控制,拉到70-80厘米就不会了。
还有小声的问一句,所谓的JJ是指直机吗?
如果是另一个JJ,那是因为你太兴奋了

网友G:
  习惯就好!

网友H:
提高油门

网友I:
呵呵,其实在XTR里面把悬停难度调高一点也会有忽高忽低效果的!

网友J:
该说的都说了,不该说的也都被说了,我在这里混一分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