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旋桨问题?

楼主(2007-06-07):
O艇的螺旋桨和船尾之间是平行还是下拉.(从船侧面看过去)

网友A:
重心不同,角度也不同。没有绝对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心不同,角度也不同。没有绝对的平衡。

网友:
引用 网友B:
基本上是平行的,视实际航行的姿态而定可上下调1~2度!

那就是不平行!
平行的定义是没有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