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04a的使用问题.

楼主(2007-06-08):
今天把0704a陀螺 调整的 可以锁尾了,但是推油门通道, 尾
舵机
就飘逸...就是说不论油门杆
活动
到哪个位置,尾舵都跳,一会就飘到另一边

网友A:
好像都有这种现象啊。只是轻重不同

网友B:
令人头疼的一款舵机,飞一会儿就要调整一下中点.不建议使用

网友B:
纠正
令人头疼的一款舵机,飞一会儿就要调整一下中点.不建议使用
应该是陀螺

网友C:
可以用的,调中尾巴通道立点,尽量让舵机跑慢点。要完全不跑是不可能的
亚托R500 GY 400 TEXXX400陀螺仪都是一样跑的。
要纠正一点错误认识
慢慢跑会对飞行有影响?
其实是根本没有影响。谁飞的时候不是随时打舵的。不是再飞拉玛啊

网友D:
统一楼上观点,就算用401,如果不随时修正,连续翻多次以后还不是一样找不着北?

楼主:
我用的是新款FF7,菜单设置和ff9差不多.能不能给个详细的设置顺序.明天就想试飞....

网友E:
我也用0704感觉锁得还行,就是每次换电池都要重新调一下微调才好用

网友F:
不用的吧?
我的0704A,满电的时候尾巴锁得好,飞到还剩下大概40%电量的时候,尾巴就开始有点慢慢飘的意思。

楼主:
我说的我这个, 已调好不在漂,可以锁住了, 但是一推油门, 就一哆嗦 一哆嗦的 ,慢慢的就漂了.如何解决还是这样就可以使用了?我是这样设置的 ff7的控
感度 100是锁尾 0不锁尾
模式这样设定有不妥的地方吗?请指导

网友G:
100%太高了点吧,80%就可以了啊,我用的6EX
如果FF7的感度只有0%~100%的话,LZ的设置也太高了,建议UP:90% DN:20%

楼主:
调好 已试飞,锁尾恶稳, 感度调100,太灵敏了. 又调为70就好多了.

网友H:
高手对决

网友I:
0704A只要你耐心对待,还是可以玩的

网友E:
同意LS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