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廉价锂电芯制作电池,大家看看哪种连接方式正确

楼主(2007-06-08):
我认为如果用A的话,充电的时候没办法平衡充。因为最后是并联的。而标准的锂电都是通过串联的
但是如果用B的话可以对串联的两部分分开平衡充,不过并联的两块如何平衡还是没有搞懂.
到底那种正确呢?

网友:
A是先串联再并联,B是先并联再串联。

网友:
b好一点吧

网友A:
当然是B

原因就是A做平衡充接头的话很麻烦。

如果B的话并联冲两块电池是没问题,因为两块的电压永远是一样的,永远是“平衡”的,不存在什么平衡问题。

如果有兴趣研究一下大暴龙6s2p电池,就是这么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就是A做平衡充接头的话很麻烦。

如果B的话并联冲两块电池是没问题,因为两块的电压永远是一样的,永远是“平衡”的,不存在什么平衡问题。

如果有兴趣研究一下大暴龙6s2p电池,就是这么接的。

: ...

是否正在使用的3s平衡充都能对付?
兄弟你做的自制电池多少个循环了?

楼主:
另外再问一个,小龙要用多少个电池3s4p?3s3p?

楼主:
顶起来,希望高手解答

网友:
应该是选用B,我拆过很多电池 ,大多都是这种排列方法

网友:
ibm6心电池就是B

网友:
锂电池不建议并联,因为电池组对电芯的一致性要求很高!电芯越多越容易出问题!这样并联还不如直接买容量高的电池!

网友:
B比较好!串联的电池本身就是一个平衡的系统(电压),他们之间电压总会保持平衡,简单来说就是高电压的电池会给低电压的电池充电,直到没有电压差为止!(好象两个相连的水杯,水位最后都一样)。至于个体电池的好坏就要用放电电量同放电电流来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