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托450S 现在1200多,可不可以下手了.

楼主(2007-06-08):
各位,可以出手了吗? 还是选688呢?

网友A:
S不是金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S不是金属的

正解

网友:
我会选688

网友B:
688与450S配件通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688与450S配件通用吗?

通用的

网友:
选择在两者中间的GL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S的价格早就在1200多一点配430L和35X的电调和325碳桨,中联是金属的.   就精度而言新机时和SE差不多,但是塑料件在多次摔机后精度会下降,但我用下来发现只要把剪型臂和SF臂换成固朗件就行,还有就是尾推改双推结构不然易犯卡,皮带传动轮换成金属的这地方易打滑. 改进后你的S就会又有精度又有抗摔性.

网友:
我会买固朗.

网友:
宁波非耐克斯模型有限公司出的999也不错,是全金属的,刚才打电话问了一下,有铝箱、轴套装、塑料件套装、头罩、桨送的。

网友:
现在新出的宁波999和688的彗星500有的一拼!比GL便宜不少.比688贵点

网友C:
各位,999含电机电调吗,不含吧.那买一套动力套的话,XXD不算,拿呀拖的430XL+35X 来说多少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各位,999含电机电调吗,不含吧.那买一套动力套的话,XXD不算,拿呀拖的430XL+35X 来说多少米啊

hehe,你知道430XL+35X这个档次的电机和电调一般的配套价格是多少么?当然如果单买肯定得加上不少钱

网友:
直接上SE吧,还得一副大桨,一块电池。

要是从450S升级,很不划算的。

楼主:
上SE一时凑不够钱呀.

网友:
 摔废后加点金属件就变成450SE了,电调和电机便于升级,不错的选择!升级件购买的时候注意找对卖家就是了,现在吭菜鸟的商家他吗的忒多

网友:
LZ看来是新手,688吧或则GL,不要搞塑胶版。
价格关系不大,主要是结实与否

网友:
哪种固朗?

网友:
GL450S是全塑料的,只要680元,并且带3500kV无刷电机和25A无刷电调。

楼主:
gl450g还是不便宜哟.

网友:
引用 网友C:
S的价格早就在1200多一点配430L和35X的电调和325碳桨,中联是金属的.   就精度而言新机时和SE差不多,但是塑料件在多次摔机后精度会下降,但我用下来发现只要把剪型臂和SF臂换成固朗件就行,还有就是尾推改双推结构 ...

我的也是这么改的,确实不错!

网友:
还是支持你买S。。。GL的精度

网友:
大家觉得维英怎么样?
我想进一台!

网友:
我选S,GL虽然是全金属件,但精度方面不敢恭维,小弟就亲眼目睹一吧新的GL,机主调了几天无法飞起,后来请高手高教,也搞了一个晚上。

对新手来说,塑料和金属意义不大吧,论精度,区别不出来,虽然是耐摔点,但也不代表摔不坏,摔坏了更换成本更高。

建议先用塑料的,摔得差不多的时候再逐步将关键部件换成金属,可耐摔点又不失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