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好盈

楼主(2007-06-08):
您的25A的电调配辉盛12槽14极的小铃铛用什么进角设置最好啊! 谢谢!!

楼主:
好盈25A的电调配辉盛12槽14极的小铃铛用什么进角设置最好啊!
哪位大侠知道!!!拜托!!

网友A:
呵呵,辉胜的这款小铃铛我们也没有试验过。不过据我们测试铃铛无刷电机的经验,一般低进角或中进角是可以适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