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头部老向左转,一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6-08):
飞时候RUDDER要大舵量修正才能对尾悬停,而且机尾作周期性小幅震动

是不是双桨造成的?

网友A:
周期性小幅震动应是锁尾没调好,调一下4合一上的GAIN

老向左转,可以调一下Proportina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周期性小幅震动应是锁尾没调好,调一下4合一上的GAIN

老向左转,可以调一下Proportinal

奇怪,买回来时没有这些现象阿,我也没有调过4合1,就是炸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