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直的转速

楼主(2007-06-08):
有人说转速越高,飞机越稳,有这回事吗?

转速调整是不是通过调整油门曲线与桨距曲线来实现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人说转速越高,飞机越稳,有这回事吗?

转速调整是不是通过调整油门曲线与桨距曲线来实现的?

是这样,但通常可以使用控侧面的油门曲线微调就可以了:比如有风的时候,我多将油门曲线微调稍稍调高些,这样JJ的抗风性会好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这样,但通常可以使用控侧面的油门曲线微调就可以了:比如有风的时候,我多将油门曲线微调稍稍调高些,这样JJ的抗风性会好些。

油门曲线微调在哪?怎么操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微调在哪?怎么操作啊

这个在控上调, 具体操作看控的说明书.

网友:
陀螺效应?
惯性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