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各位的2217都搭配什么电调?

楼主(2007-06-08):
调查下各位的2217都搭配什么电调?好盈30A够用么??

网友A:
和好盈的搭配不知道怎么样?
飞航线30A够了 夏天一定要2面加散热片。否则温度太高,电子元件闷在里面什么时候烧了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好盈的搭配不知道怎么样?
飞航线30A够了 夏天一定要2面加散热片。否则温度太高,电子元件闷在里面什么时候烧了也不知道。

现在我的好盈30A两面都加了散热片,飞完一组电池还是很热,
但是比没加要好很多的!

40A的就没这么热了!

有米还是买40A爽啊.夏天高温不用怕.

网友:
我 买的第一个电调,可能是新西达的,试油门就烧了.商家也不说,是哪个牌子的,不过答应换,也就不多问了.贴钱换了个好赢飞腾40安,不错

网友:
烧了是运气问题, 以前我也烧过好盈的 电条这东西要烧了你也没法子的,就是插上去马上烧的,还有飞的时间长,太闷没加散热。焦味都出来了,
当然别的牌子也都有碰到烧掉的情况,就售后服务来说好盈是很不错。贵也有道理啊
去动力版论坛看看就知道,相同例子太多了。对于航模这种超强度折腾的玩法,烧个电条实在是太普通了
不过我这大半年运气好,不管怎么操 450级别的电条没被烧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