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V得威充电器的改装

楼主(2007-06-08):
他在上面的洞里有3个接口```电池的2条线是接旁边2条的是不是
那中间那条是拿来干什么的?

楼主:
还有这款可以冲什么电池?

网友:
充电动工具电池

楼主:
模型电池不可以吗``怎么大家听不明白啊?

网友:
镍氢或镍镉的吧
串连充就行

楼主:
怎么接电池啊``要分正负极吗````

网友:
  自动充电? 有没有更详细的介绍!

网友A:
当然要分正负极啦
就像人一样啊,嘴巴是用来吃饭地,“那个”是用来“那个”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要分正负极啦
就像人一样啊,嘴巴是用来吃饭地,“那个”是用来“那个”地

楼主:
哦`谁有改装过这充电器具体给我介绍下``

网友:
中间那条是不用管的,

网友:
也想知道,帮顶!!!

网友:
中间那条接的是温度保护吧,超过多少温度就不充电了,这个充电器冲镍铬电池的,上面写着呢,1-HOUR NICD CHARGER,一小时镍铬充电器

楼主:
镍氢和镍镉的不能冲么???

网友:
能充镍镉就可以充镍氢吧
"怎么充?这个问题有点难"

电动工具一般就是12V  18V
充电器的端电压比你组的电池理论电压要高点
不要高太多就行
呵呵
这是自适应的,无所谓了  只要在它的电压范围内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用过,还可以,不过电路没有隔离220V高压,充电时不要用手触摸电极,高压危险!!

楼主:
到底能不能冲镍氢的呢``谁给个明确的答复````19楼的``你是地接电池的那个线 有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