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exhp與0704A和數碼方向舵機

楼主(2007-06-08):
請問:
我用HPS18100數碼舵機加上0704A陀螺儀現在有問題請教
1.我將舵機陀螺儀接上開機後,舵機先是很快往一邊大角度移動隨著0704A換燈色在慢慢的回位停止,但不是在正中位置,打舵機桿發現有一邊只移動一點點角度,另一邊卻很大快超出行程,此時6EXHP的CH5打在上頭,微調怎麼調都是一邊行程很大一邊很小
2.試著將CH5往下打卻發現左右行程平衡
很困擾,有誰可以幫我解決

网友A:
同LZ相同的问题,顶一下

网友B(2007-07-19):
设定与搭配
先看看发射机的方向微调在不在中位,感度设置是不是太低了。还有建议将方向通道和GYRO通道左右两边的EPA都调到50%。
0704A是模拟陀螺儀,和HPS18100數碼舵機并不匹配,而且还浪费银子。
还有,对模拟陀螺仪不要期望太高。动作拖泥带水和中位漂移是大部分模拟陀螺仪的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