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样调平十字盘?

楼主(2007-06-08):
求教,怎样调平十字盘?先声明一下,我是新手,第一次调机。十字盘控制应该是直推的。

昨天发现舵机摇臂和连杆没成90度,于是想动手调整一下。微调了舵机摇臂的角度后,发现十字盘不平了,于是又拆下了一个连杆,发现还

是无法调平,就干脆把剩下的两个也拆下来了。现在问题如下:

1。这3个连杆的长度是根据需要调整,还是根据安装说明书的表示值调整啊?

2。安装说明书对这3个连杆是怎么规定的?我手头暂时没有组装说明书,哪位好心人给我传一份也可以啊。

3。舵机摇臂调整成水平后是不是就不要再动了,以免造成正、负行程不一致。

还有个问题,怎么调整主旋翼的螺矩值啊?我把油门调到最小,还是正值。

暂时是这些问题,大家不吝赐教啊。要是哪位大侠能写个十字盘调整的帖子,造福模友,更是不胜感激啊。

谢谢。

网友:
你先取下摇臂,让各个舵机微调中,然后水平安上每个摇臂。最后调节各个连杆的长度使十字盘水平。至于飞行过程中的各个舵机行程不一致,可以用控调整最大行程量来解决。以上为我的意见和方法。只供参考

网友:
1、说明书地址:http://m98.cn/html/68/n-68.html

2、看上面连接,里面有尺寸

3、这不是个问题吧?你自己感觉很对

你的“还有个问题”:就是连杆长度不对,设定好不会这样。调整斜盘可参考这里:http://bbs.m98.cn/viewthread.php?tid=406&extra=page%3D1

网友A:
按说明书的标注的尺寸先大致调整3个连杆.然后把控上的螺距曲线调成默认的直线,把微调和行程量大小舵角什么的全弄到默认值.把油门摇杆打到50%的中位,然后调整三个舵机摇臂到尽量接近水平的位置,通过机械方法不一定能水平,再通过设备上的微调调整摇臂到水平.再把螺距规调到0度,然后用手扳动十字盘到大桨螺距为零度.如果两支桨螺距不同,先以其中一个为准。把十字盘扮成水平,然后把三个连杆一个个装上去,装的时候尽量保证十字盘在水平位置,当然这个时候就需要调整三个连杆的长度。如果这里都调好了,应该是油门摇杆在中位,三个舵机摇臂水平,十字盘水平,螺距为0度。然后把油门摇杆上下打到底,看看螺距能不能打到正负11度左右。如果两边都不能到,就调整三个舵机的最大行程量,如果一边能到,一边不能到,先把油门摇杆扳到中位,然后同时调整三个连杆长度,把螺距往达不到的那边调,调的角度大概为正负螺距绝对值的差的一半。然后再象调整双桨那样把两个桨的螺距都调整到0度。再重复刚才的过程,直到油门摇杆在上中下三个位置的时候螺距分别为+11度,0度,-11度(正负11度不是绝对的,可以根据需要自己上下稍微调整个一两度),同时十字盘应该是水平的。好了,接下来就是调螺距曲线的事了,慢慢调,总能弄出3条合适的螺距曲线。乱七八糟的写了这么多,难免有错,仅做楼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说明书的标注的尺寸先大致调整3个连杆.然后把控上的螺距曲线调成默认的直线,把微调和行程量大小舵角什么的全弄到默认值.把油门摇杆打到50%的中位,然后调整三个舵机摇臂到尽量接近水平的位置,通过机械方法不一 ...

用手扳动十字盘?

网友:
置顶的N多经典教程放着不看,不是好习惯啊

网友:
看录像,非常好。我也是新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大侠们说的非常好。呵呵。。。

网友:
wondersh下载并配了字幕的录像里面说的非常清楚,好好看看吧

楼主:
嗯,谢谢。

也潜心学习了好久,还是理解的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