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关于 陀螺和电池

楼主(2007-06-08):
刚升级到450SE
刚换了个GY401 不知道用什么
舵机
或者数码舵机好
还有就是
电池
想再配两块 什么牌子的好一些 价格也适中的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谢谢

网友A:
到现在为止9650还是王者

网友B:
9650[550RMB] vs S3153[230RMB]自己比吧
像我一样的初级选手还是12C-15C的先用着吧,等到航线/3D时再20C吧。
3S1P的电池150-190的都有,老B的电池据说很猛[我没试验过]
http://shop33467918.taobao.com/
我现在用北京老王的15C练习...
http://www.ssmhmodel.com/

网友C:
9650港币380而已
一般飞行用56HB就相当好了,没必要浪费钱

网友D:
我用3153,电池是鸿飞的,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

楼主:
基本上决定是 9650明天去问价 这个 电池还没想好

网友B:
真是劝不住呀,米王的说

网友E:
401 + 9650,我是新手,在练习小航线,电池15C 2200就可以了,用了两个牌子:鸿飞的和AKE的,感觉鸿飞的放电均匀些,AKE的做工看着不错;
个人感觉401本身配数码舵机是最合适的。当时老周建议我是这么配的,感觉很不错;电池注意不要过放就好了,我现在每天都在飞,四块电池一直在用,目前还可以;

网友F:
鸿飞的电池给个连接啊

网友G:
在S9257没出来之前,9650是最佳选择,时代在进步,S9257专为GY401量身定做,偶今天上了这颗期待以久的舵机,怎一个爽字讲的清楚,尤其是尾巴向右转时,定的让你难以置信,很有611配9256的风度.还在为尾舵机发愁的飞友们,S9257就是你不二的选择,独步小电直尾舵机天下的时代来了.归根到底,还是Futaba厉害,玩小电直的越来越多了,干脆就来款专用的

楼主:
原帖由
石斑鱼
于 2007-6-11 09:22 发表
真是劝不住呀,米王的说
估计快被劝住了 问了两家了 9650 现在都没货 明天要决定了 挣扎中...
再研究一下
对了 鸿飞的11.1v 15c 2200mAh 的电池多少钱一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