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机的天线需要完全拉直吗?求最佳布置方式

楼主(2007-06-08):
接受机的天线需要完全拉直吗?求最佳布置方式

网友A:
 最好3折,不要缠绕

楼主:
如果 对折, 那 原来的长度还起作用吗 ?

网友B:
对啊,,lz这个问题还真的得请教大大们解释一下最佳做法。!!
顶顶

网友C:
接收的天线 与 天线面积 还有方向 有关
折不折 是没关系的
个人看法 呵呵

网友D:
飞直机折一点没关系,飞固定翼最好拉直,天线折了对控制距离很有影响的,你自己可以做个实验,你把天线折成长度只有5CM的一团,保证控制距离非常短,我就做过一个实验,把RD620的天线折成5CM,结果10多米就开始抖舵,天线拉直就好了,另外,天线不要导体碰到,会影响天线的自感系数,影响接收距离

楼主:
学习楼上 朋友

网友E:
最好是拉直,如果折叠会影响距离,就像天线变短一样,天线劲量不要靠近发动机,电调,电机,舵机之类的东西,容易干扰

网友F:
那天线的选择有什么要求呢
我天线坏了 想换一跟

楼主:
咱们航模接收机天线都是铜线的吗? 还是铝线 ?

网友G:
拉直,即完全展开,是最好的,但是有时限于条件,无法拉直,只能凑活了。
另外,舵机、无刷电调等对于接收机干扰微乎其微,有刷就厉害了。

楼主:
已经用无刷了,以前买的XXD KV3050 30A电调 22#E用了

网友H:
天线放开就行了

网友I:
最好是用一根比较长的管子,尽量避开马达,接收

网友E:
随便找一根导线就行了,长度一样就行了
随便找一根导线就行了,长度一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