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90机的曲线问题

楼主(2007-06-09):
大家把自己90机的螺距以及油门曲线报一下````
普通和3D的都要哈```
50也可以```
以后有大家调试都可以做做参考```

网友:
油门曲线:
NORM: 0 30 50 70 100      悬停           -3   +5.5    +9
IDLE 1: 100 75 60 75 100 航线     -9      0       +9
IDLE 2: 100 65 55 65 100 倒飞 3D    -9      0       +9
HOLD:

螺距曲线每架和每架都不一样,只能按照上面的角度调 50和90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把自己90机的螺距以及油门曲线报一下````
普通和3D的都要哈```
50也可以```
以后有大家调试都可以做做参考```

按照说明书上的设置方式 就基本上比较好飞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油门曲线:
NORM: 0 30 50 70 100      悬停           -3   +5.5    +9
IDLE 1: 100 75 60 75 100 航线     -9      0       +9
IDLE 2: 100 65 55 65 100 倒飞 3D    -9      0       +9
HOLD:

螺距曲 ...

偶的6EXHP 似乎没有IDLE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的6EXHP 似乎没有IDLE开关?

有个IDLE-UP啊  但貌似只有IDLE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