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桨螺距不一致,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2007-06-09):
大桨夹的连杆长度都一样(20mm),其他所有连杆都没动过,两边大桨的桨距总是差3度左右,郁闷了。
今天飞机机,充满的电池感觉很无力,大桨的声音很特别,和往常不一样,是不是出现双桨了?
再者,大桨螺距不一致是不是双桨的罪魁祸首?
怎么解决螺距不一致?

高手给点意见

网友:
杠杆作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别调节连接大浆的连杆。十字盘不会造成两个大桨螺距不一致;
另外,如果两个大桨刚性不一样,在高速转动时也会出现螺距不一样;

连杆长度我用卡尺测了下,26.78和26.42,相差不多啊,怎么桨距相差这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桨夹的连杆长度都一样(20mm),其他所有连杆都没动过,两边大桨的桨距总是差3度左右,郁闷了。
今天飞机机,充满的电池感觉很无力,大桨的声音很特别,和往常不一样,是不是出现双桨了?
再者,大桨螺距不一 ...

分别调节连接大浆的连杆。十字盘不会造成两个大桨螺距不一致;
另外,如果两个大桨刚性不一样,在高速转动时也会出现螺距不一样;

楼主:
不对吧,我的横轴是新换的,不会是拆主轴的时候太用力,把横轴都拧弯了?
再问一下,十字盘没调平衡会不会使得桨距不一致?

网友:
看看横轴吧!估计你的双桨很严重的!

网友:
轴湾了 或是哪里有虚位

仔细检查下

网友:
楼上有理

网友:
可能是否横轴发生了弯曲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