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穷!就一个好舵机还让401给烧了,谁知道怎么修好啊!

楼主(2007-06-09):
好不容易剩吃减用买来个401,装上好兴奋!
因为是2手的,我想人家玩的时候该动的开关肯定都不用我再动了,通电401闪啊闪的!
 难道是坏的?听说过401烧舵机,可是没见过401那么多开关!

上网一查 原来只烧模拟舵机,我唯一的一颗81MG就这么烧了啊

哪位好心的大侠知道怎么修复么?

是什么原理烧模拟不烧数字?

烧了什么元件?自己能换么?

换个辉盛的舵机电路板能通用么?

网友:
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是不一样的。

网友:
LZ节哀啊

没坏401可以了 再买个牛逼点的数舵吧

网友:
兄弟怎么把舵机给烧了???今天下午还飞吗??

网友:
使用模拟舵机的话401的锁头开关要关闭.不然肯定烧

楼主:
谁知道烧了哪里?
自己能换不?

网友:
应该没有烧吧,401在不锁尾的情况下的开机是一闪一闪的。

网友:
哎~~  我也烧过 没关系的!  把灵敏度开关调到 50% 以下可以开锁头!  开50%以上肯定烧啊。数字的就没事!

楼主:
 烧了就报废了?

网友:
 老老实实换舵机

网友:
本站不是有数码舵机的驱动板卖吗?

楼主:
 看来只能换驱动板了!

网友:
用数字的不就结了  给401上模拟真麻烦

网友A:
 换了个辉盛牌模拟舵机驱动板,目前能动了
遥控器充电中,充好了试试能用不

网友B:
家里穷还玩401

网友C:
呵呵。还好我刚用401+辉胜9G的时候非常注意的把开关关掉了。呵呵。。。

网友D:
不注意学习的后果啊

网友E:
还是多看说明书吧

网友F:
还好我什么都没有!

网友A:
原帖由
wehuang
于 2007-6-9 21:30 发表
还是多看说明书吧
 就是因为穷,买的2手的没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