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恒流、恒压冲电器可否充锂电。

楼主(2007-06-09):
恒流电流的大小由电阻R2决定,R2=1.95v所需的充电电流﹙1.95v是LM317的启控电压1。25V与=极管D1的结电压O。7V之和﹚,此电路充电电流约19OmA,恒压电路由IC2、R3、R4组成,调节R3的大小就可以改变恒压电压的高低。
恒压调节:先不接电池,接一只1O0欧电阻,调R3使输出的电压到所无的恒压值。
LED是电池接通和充电指示,电池未接时或未接通不亮,在充电时在LM317弟=脚与输出正端有2V电压使LED发光,当电池充到设定的恒压值时充电电流慢慢减小而在在]LM317弟=脚与输出正端两点电压慢慢下降使发光管熄灭。

网友:
电压多少?

网友:
可以.....但发热大了点

网友:
电路损耗太大,500MA以下加个散热片还行,但电流再大发热就难以处理了。其实这个板的成本也不低,不如用MM1332G的充电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