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俺的新机机,GL450A

楼主(2007-06-09):
先上图再说,拍摄水平有限。大家凑合着看哈~:loveliness:

看大图,点一下图片就行了。

旋翼头特写。
有点雷虎的味道。副翼在上面,理论上来讲这样的设计在做动作上会比副翼在下面的飞机灵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电机装在上面。西尔的这款电机可以说是这款机机的绝配。带的风扇方向装在上面时。散热效果最好。装在下面时由于电机的转动方向相反。不是往外排风了,效果会打折/。

舵机本来想用GWS的P+ H/BB的。但是舵机长了一块。装好了后就没法装头罩了。于是换上了辉盛的舵机。从使用上来看,如果不做大的动作,辉盛的9G舵机完全够用,关键价格便宜啊。才30块钱。一个56MG能买一堆的呢。嘿~~

自己做的电池加长安装架。丑是丑了点。但用起来却是相当的不错。偷偷的说一块。买这一个安装板,要15块钱的呢。我是用了钢锯+锉搞定的,中间的眼对好了位置,用小的手钻慢慢钻出来孔,然后搞个刀子把上面做了下沉孔处理。装上去感觉还行。就是玻纤板的颜色有点难看。

尾变距特写。
GL最新款的尾变距。双推结构。对比亚拓450SE的尾变距,我更喜欢GL的设计,这样的变距无论从精度还是从顺滑度上,都应该要比亚拓的450SE要高。

可以看出。GL的金属件做工应该是相当的牛X。对于要换450SE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GL的这一款新机型。毕竟价格要比450SE便宜不少。而且做工和精度也和450SE差不多。省下来的钱加上舵机或是配件上也是相当不错的选择

网友:
舵机 电机放的地方好像都没有保护到 一炸不就全完了?

楼主:
炸机坏舵机要看怎么炸了。如果侧身的话,估计怎么装也差不多。

网友:
恭喜龙哥的新JJ到了
可以好好炸了

网友:
多美丽炸鸡期待中!呵呵!

网友:
新飞机用起来肯定和SE差不多//不过用一段时间,或者炸两次机,你就知道差距了

网友:
舵机拉杆要和水平面垂直,貌似装的不垂直
另外要仔细检查,这种方式安装的舵机最大缺陷是有可能在-10度的时候和机身产生干涉,图片上看不到具体的结构,只是推测.
我发现即使使用了9G辉胜,头罩也是勉强安装上去的,看头罩部分有被舵机身顶出的痕迹

网友:
炸是早晚的事咯

网友:
副翼在大桨上方盒副翼在大桨下方有啥区别?

网友A:
大桨更容易打尾管,好处就是可以勤换尾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桨更容易打尾管,好处就是可以勤换尾管

买一段5毛钱的PVC管,弄一块装到尾管上,既保护尾管,又保护桨,还没什么重量

网友:
似乎是玻纤管的

网友B:
尾管是铝合金的。

网友C:
从那里可以买的到

网友D:
GL的A型不是塑料的吗?一直都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