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雷鸟真难飞那!

楼主(2007-06-09):
飞起来的时候就乱飘,然后就坠毁,也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今天把主旋翼都弄脱落了!
还好机器没事

网友A:
好好练习模拟器 啊

网友B:
雷鸟的主翼故意那样做的
砍100次桨也没事
飞1米以上吧 摆脱地面效应

网友C:
飞直机切记操之过急,下面是需要先掌握的事项:
1.模拟器练到熟透.达到自如的舵面反应和飞行技巧.
2.飞行前的调整和检查很重要,桨角,平衡杆,舵机位置,锁尾,机构松紧状态,试想一台没有经过仔细调整好的机怎能很稳定的起飞呢,
3.整机的部件出现故障后的检查维修处理方法.
能够把这些搞定基本上玩直机就好用了!

网友D:
摔啊摔啊的,习惯就好了。
别太大力把主要零件给摔坏就行

楼主:
为什么会乱飘呢?真奇怪!!!

网友:
飘是飘,就看你控制的怎么样了,控制好了就不飘了!

网友E:
可怜我的雷鸟.没飞起来就坏了

楼主:
今天居然悬停成功了3s,我把浆随便乱掰了几下居然可以悬停了哈,是在快没有电的时候。
不过也摔得很惨,放电池的杆子掉出来一边,后来又插回去了。

网友F: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网友G:
努力,努力,再努力!

网友H:
继续练吧!我都练对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