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老兄会修电调.

楼主(2007-06-09):
我的不知牌子的80A电调坏了.请会的老兄帮修理.谢谢.

网友A:
请说出故障吧。也许自己可以搞定啊。

楼主:
就是这个贴上的电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5998&highlight=

网友B:
 没看出来!

网友C:
信号线和检测电压调整吧。。左边3个测一下。有5v的接红线。和大电容负极通的接黑线。剩下一个接白色信号线
右边两个先不管通电7.4v试试。。。。不能转的话短接两个点。
要不发给我看看

网友D:
左边3个焊盘, 板边的是地线(黑),中间的是5v(红),剩下的那个就是信号线(白),
右边那两个焊盘把它短路起来。
在过来还有两个钽电容10UF\16V 1206, 板边的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