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做一条一个人可以坐在上面飞的小飞艇

楼主(2007-06-09):
请问做一条能做一个人能坐的小船最小要多大才合适?要割草机那发动机够力气吗

网友:
呵呵我也在想用割草机的拿下来做飞机呢

网友:
可以

完全可以,支持实验。

网友:
有意思,你不会坐在船上,用摇控器来操纵船吧!

有意思,你不会坐在船上,用摇控器来操纵船吧!

网友:
割草机做坐人小艇想高速动力肯定是不行的,只注重娱乐不要求速度的话应该不错

楼主:
做1.5米的,转向用个连杆左右搬动就行: 油门用脚动,有时间出海边裸晒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做一条能做一个人能坐的小船最小要多大才合适?要割草机那发动机够力气吗

建议LZ您将那个飞字先给去了!不坐人的装了这样的引擎,跑的时候都不敢用飞字,何况您还想坐个人进去……
记得我小时侯,见村姑们坐在一只直径一米左右的浴盆(那时只有圆形的浴盆)里用拖鞋划水、采莲。:loveliness:
不知LZ您的体重是多少?若在60KG以下的话容易解决,若超过80KG的话,我猜想……即使您做出了此船,当您坐进去后也不会舒服……
别说割草机那发动机了。你就一手拿130(四驱车里的那种马达加一桨)、另一手节干电接通马达都能跑(前提是在静止的水面) 。
关键得看您做这样的船的用途是什么。若用于逃命……那还不如您两条腿来得快、来得方便……

网友:
干脆搞条全浸桨的遥控汽油艇充气橡皮艇,遥控汽油艇当拖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