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的问题

楼主(2007-06-09):
最近我的好盈电调出现以下问题:
1、只带
舵机
时,电调发热较严重;
2、
电机
启动不了
请问我电调是不是坏了?

楼主:
补充一点:电调的各参数设置还是可以设置的.
只是电机只会抖动几下,转不起来.
好盈科技的人能帮忙判断以下是什么问题吗?:

网友A:
小电机大电调问题
我是新手,潜水了很时间了,最近想买个机机玩
问下新西达A2212 KV930能不能配个大点的电调,像好莹25A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你好!
抱歉回复帖子迟了。您所提到的问题,如果各条连线都接触良好的话,应该是电调损坏了。
另外您的问题“只带舵机时,电调发热较严重”回复如下:
电调内部有BEC芯片,为接收机和舵机供电,因此,只要接上接收机和舵机,BEC电路就会产生一定的热量,导致电调发热。但是一般不会很热,如果出现很烫的情况,应该是有问题,请将电调寄回我们进行维修。谢谢!

网友D:
这么好啊。
售后不错。

网友E:
我的也是电机只会抖动 转不起来。是不是设置有问题,我的也是第一次用啊

网友F:
电机抖动说明电机与电调之间可能存在缺项的问题,也就是有一根线接触不良了。

网友G(2007-11-05):
刚买了18、25a电调,不知怎样调整
刚买了18、25a电调,不知怎样调整,说明书是英文的。请赐教。

网友B:
这里有中文说明书下载
http://www.hobbywing.com/software_show.asp?id=26

网友H:
是不是,,,供电给单片机的,两个78M05管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