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冷机试验

楼主(2007-06-09):
今天总算把早已搞好的水冷机装上试了试。首先是架空履带空走,测试各温控开关工作情况,感觉一切正常,随后下地开跑,不料没跑出二百米,发动机就趴窝了。上去一看水泵不转了,发动机过热保护,该死的温控开关坏了。忘说了,水泵受装在发动机上的温控开关控制,机体温度到70度就开泵,另在散热器上也装有温控开关,水箱温度达到50度则打开风扇。发动机上还有个热保护开关机体温度超过110度就关机。散热器暂时先放在顶上,等俺的新变速箱做好了再作安排。

网友(2012-09-14):
这个做得非常好,很精致。

网友(2007-07-16):
汽油机用硅胶油管?

网友:
我的转向不是有单独的电机什么的 直接离合脱离结合转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分析和你正好相反,停车转弯时动力完全由转向机构提供.两侧履带等差速运行即转速相同转向相反.在直行时转向机构不提供动力,在非常理想的情况下,两侧履带所受阻力相等,主动力通过两侧行心轮传递到转向机构的反作用力大小相等方向相反,正好抵消,此时转向机构不会逆转.但我想这种非常理想的情况几乎是不存在的,因为坦克的重心都会影响它,更不要说崎岖凹凸的路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坦克在行走时.两侧履带所受的阻力是不一样的.它的阻力差会逆向传递到转向输入轴,如果转向机构的减速比比较小,没有闭锁装置来克服这个阻力的话就会造成逆转.

如果是停车转弯的话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 直行的话是没有这个毛病的 除非轴的销子扭了  如果是行进键转弯 没有这个问题 如果要停车转弯 那样就用原地转弯 2册履带都有动力就不回出现逆转的问题了

楼主(2007-06-15):
引用 网友B:
坦克在行走时.两侧履带所受的阻力是不一样的.它的阻力差会逆向传递到转向输入轴,如果转向机构的减速比比较小,没有闭锁装置来克服这个阻力的话就会造成逆转.

  说得对!在出现这种情况(上下陡坡时比较容易出现)时,转向就会部分失效,直行时则会发生自动转向。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坦克在行走时.两侧履带所受的阻力是不一样的.它的阻力差会逆向传递到转向输入轴,如果转向机构的减速比比较小,没有闭锁装置来克服这个阻力的话就会造成逆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想要坦克走直线的话,转向输入闭锁(不可逆转)是很有必要的.要实现它并不难,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用.

怎么还要闭锁 除非2个轮转速不一样 一样怎么能走偏 在说有什么可逆转的还能跑者跑者倒转了

网友:
哦 忘了说了 我最近改成油的了考虑4近4退

网友:
回复 网友D:

对双电机驱动的话我觉得没必要.

网友B:
如果想要坦克走直线的话,转向输入闭锁(不可逆转)是很有必要的.要实现它并不难,有现成的东西可以用.

网友:
偶倒是觉得电机没有很大的必要转向好像不需要自锁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到现在都还没看明白,楼主既然是用电机驱动,为何还要安汽油机呢?难道拿来发电用???

这不是叫“双流”传动吗!一流是汽油机,作主动力;一流是电动机作转向动力。

网友E:
到现在都还没看明白,楼主既然是用电机驱动,为何还要安汽油机呢?难道拿来发电用???

网友:
越来越复杂了,,越是庞大的系统越要精密,领教啊.我想起了1999年的时候,俺刚买了个盒装的奔腾3CPU,450,当时是1900块,,就把它大卸八块,超成600,自己改了个水冷,水箱是铝合金门框的,水泵是鱼缸用的,刚开始还好好,后来去吃饭,回来的时候发现满房子的糊味,,一看,是出水管掉地上,把水烧干了.........

网友:
很牛X的做法,,你没把自己烧咯, 我还在给电调装水冷中.............

网友:
楼主强人啊 !~~其实发电机 可以自己做一个 嘿嘿 上水冷值得学习 楼主的发动机是什么型号的啊???

楼主:
呵呵,回楼上几位:水箱是掏宝上买的电脑水冷,价格可不便宜,这一个就130大洋,快赶上汽车水箱了, ;发电机不难找,问题是没地方装,我甚至买了26ml带发电机的汽油机,可厂家发给我的是49ml的,大的太多没法装下,遂打算拆发电机用也未成功,都是空间给闹的;发动机是三无货,估计是1E34F。

网友F:
是电启动的发动机吗?

网友:
你的发动机飞轮和摩托车的不一样吗?不是永磁铁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电启动的发动机吗?

要是的话,还愁发电问题?
飞轮上的磁铁是点火用的,本想再加个线圈发电,可是那里有它的位置呢?

网友G:
我以前见过一种汽车上的空调散热电机,是磁盘的,可以代替飞轮,在家上线圈,应该可以发电吧,直径大约在9C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以前见过一种汽车上的空调散热电机,是磁盘的,可以代替飞轮,在家上线圈,应该可以发电吧,直径大约在9CM左右

其实也不必这么麻烦,把点火系统改成电子点火(俺这儿汽车用的CDI点火器有的是,搞了10多年的汽车发动机和底盘控制课题嘛),原来的点火线圈就可改成发电绕组。可现在好像还没必要这么大动干戈,没觉得电瓶有明显的不足,真要改恐怕还是加大电瓶更方便些。

网友:
回复 网友H:

说得是

网友:
sy6831

投资巨大,一般爱好者难以做到,不过是我的终极目标,顶顶!

网友I:
工程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工程太大了

可不是吗,花了我太多的时间。 不过就像自己的孩子,只要它表现好了,一切的劳累也都烟消云散了,这不,刚试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开了近1升的油,水冷系统表现良好,没有出现过热现象,就是停机后再发动有点困难,好像是化油器出现汽阻了,这应该是我把喉管切的太短造成的,没办法了,为了能改上舱盖。

网友:
是拉绳起动的吗?

网友J:
把水泵接在变速箱上 靠发动机的动力带动水泵 不要温控开关浪费电
再搞个水泵串在回水管上 把原水泵的电机换成发电机

网友G:
楼上的,你要是能做出来,我就老佩服你了,你就太有才了

引用 网友J:
把水泵接在变速箱上 靠发动机的动力带动水泵 不要温控开关浪费电
再搞个水泵串在回水管上 把原水泵的电机换成发电机

楼主:
 :loveliness:
引用 网友G:

网友G:
6831大哥,我们应该算同行啊,我以前搞汽修6_7年,修发动机底盘

网友K:
6831    819  我也是修车的 咱们三算同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
引用 网友K:
6831    819  我也是修车的 咱们三算同行了

网友:
今天帮朋友修了一台三叶车模发动机,启动杆坏了,亚弧焊,砂轮加工

同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哈哈 我要是有那闲功夫 这会我的坦克应该至少做一半了
费那些事还不如直接接发电机呢
再说了,那玩意能做做出来,我也可以写永动机的论文了.... :)

俺还一直盼望着看你做个发动机空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