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制造老哥请进.有问题请教

楼主(2007-06-10):
这是毒霸天大哥拍的BB25-3的后尾图片.我想问您的是那个1号和2号手轮分别是做什么用的?
谢谢.

楼主:
另外您说的就是这款机器吧.

网友A:
是的
就是这款机器,2号手轮是丝杠手动进给用的,一号手轮是大拖板轴向进给使用的

网友A:
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手柄是在电源开关上方那个,见图
这个手柄可以控制丝杠的正向和反向传递,能够使得你在加工螺纹的时候,快速进退刀和选择加工左旋螺纹或者是右旋螺纹(就是我们日常所说的正丝和反丝)。在BB-25-1型的车床上没有这个手柄,你仔细观察一下。

楼主:
彻底明白了.多谢老哥指点迷津.

网友B:
这么牛,哪里有得卖啊?多少米?

网友C:
错了,哪个是丝杆离合,摇2号柄时,要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