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一个幼稚问题

楼主(2007-06-10):
玻璃钢是个统称,它是什么材料做成的?
船模
型用的和飞机模型用的玻璃钢材料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其实我们公路边有的垃圾桶就是玻璃钢材料的,可以去看看,有点类似塑料

网友B:
是够幼稚的啊

网友C:
玻璃纤维布+胶

网友D:
麻将也是玻璃钢吧.没纤维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