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飞翼的翼展是400。380有刷能飞起来吗?

楼主(2007-06-10):
最近作了二个飞翼,全是翼展800的,全重400克,火鸟403的全套原装设备。发现动力不足,不能升高,只能在地面三米飞翔,如果做成400翼展的,这380的动力,应该足够了吧。老鸟请指教

网友:
飞不飞的起来,推力不是绝对的,这是个误区!!关键是你的机翼在推力产生的速度下,能否产生足够的升力!
所以个人认为,你的飞翼翼展减小了,未见得好飞!!
同时,如果随着你翼展的减小,推重比接近到了1,也可以上天了,但此时飞机十分依赖推力,可控性并不好。

网友:
以前做的750mm翼展。180动力7.4v。250g。。推力约100g。可以很好的飞。只是不能作动作

网友A:
恩,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日版的大飞翼,980mm,用的原配的370有刷直取4530的桨,还是用的镍氢~~~~很好飞,就是啥动作都不敢玩!!

网友:
改成一米二的就能飞起来了。

楼主:
我的思路是改小翼展,因为现在800的翼展,飞不起来太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恩,我的第一架飞机就是日版的大飞翼,980mm,用的原配的370有刷直取4530的桨,还是用的镍氢~~~~很好飞,就是啥动作都不敢玩!!

想问一下 你一般在武汉那里飞   我也是武汉的
你们一般每周飞几次啊?
QQ115640036
有空联系

楼主:
跑题了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问一下 你一般在武汉那里飞   我也是武汉的
你们一般每周飞几次啊?
QQ115640036
有空联系

一般在王家墩机场飞,每个周六,飞一整天

网友:
400mm  翼展, 用 380 那么重个电机? 翼载荷太大了吧.

网友:
我用380电机飞1米2的飞翼
370电机飞90cm的飞翼
都没有问题

网友:
翼展大并不意味着重,反之,翼小不意味着轻
关键看推重比。个人认为只要推力/总重=70%左右,就非常理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