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知道排量(cc)与功率的关系

楼主(2007-06-10):
如题(模型用的内燃机).望有这方面经验的模友解答,谢谢!

网友A:
没有一定的关系,但基本是排量越大功率越大。

网友B:
同样的设计,排量大的功率当然大,不过有一点就是,排量增长和功率增长不是等比例的.

网友C:
問修車的吧,在這裏問不出個鳥~

网友A:
最重要是看油气混合气装填量,或者说工作压力。

网友D:
单位工作容积的功率(即升功率)叫
功率密度
,轿车发动机一般为60~70,模型发动机通常要大一倍以上,和常规燃料非增压竞赛摩托发动机在同一水平。就像人的体重和力气的关系:举重、摔跤、拳击都按体重分级,但并不说明胖子力气就大。
内燃机的功率只由工作容积、平均工作压力和转速这几个因素共同决定,所以当
平均工作压力和转速一定
时,功率和工作容积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