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无刷电机的问题,请老鸟赐教!

楼主(2007-06-10):
2215,KV值是多少?配的好盈25A,用老B3S15C1300MAH,1047桨,飞小旋风很劲爆。。
现在我做了个KT机,重量没称,比小旋风重。估计有900克左右了。试飞了两次无问题,可以垂直爬升(不会吊机 )
今天出现了个问题,
电机
在手上试最大油门 没问题。一上天就像什么东西卡住了,声音异常。一下来转动有些卡,把外转往外拔一下就正常了。手上试没问题,上去又卡上了。
电调温度正常,电机温度很高

网友A:
吧电机拆开检查好些。应该是有东西松动了。

网友B:
注意軸心的松动.

网友C:
KV多少,外壳上有标的,自己看吧。至于上天不转,从图上看桨速高了,换回47或者38.30之类的。

楼主:
就是没标啊,我对电的都搞不清楚..
我用的是不1047,拉力有1000多克.

网友D:
若是2215/20KV值是1260 若是2215/25KV值是830

楼主:
是2215/25,Kv 值为830,拉力为1129.1295659822346克..
问题是我拆开电机看了,轴和轴承都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