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一个18650电池包

楼主(2007-06-10):
初步的构思了一下 采用3p3s的方式

只是不敢肯定怎么接锂电保护板,我画了个图帮我看看各位,谢谢

1、第一个图是没有保护的方案,借用坛子一个兄弟的图,肯定是对的,大多笔记本都是这样的

2、我第一次画的,很可能错了

3、我改过之后,请大家看看

网友:
当动力电池???    放电恐怕不行哦   接保护板后  最多只能给一些设备充电了吧

楼主:
 我是手电论坛过来的,我给高压放电灯用的

网友:
要上保护板的话最好还是一颗一颗来,不然每次总有一颗吃不饱又拉不干净

楼主:
多谢兄弟热心,我的3图算正确的接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兄弟热心,我的3图算正确的接法吗

很明显楼主打算充电时加保护。其图2是绝对错误的,因为锂电保护电路的正极是直接连的(可能有一个保险丝)。锂电的负极回路中串入FET做为开关。图二中的上面两节锂电保护开关被短路,只有下面两节能得到保护。

锂电保护电路原理见下面:

或者你可以直接买7.2伏的锂电保护板,内部电路都已经接好,只要焊上三跟线即可。

楼主:
谢谢 飞狐 兄弟的仔细解答

还想问下:
1、我的3图接法是否正确(4节电池采用了4个保护板),此接法3p3s最大可以提供多大的电流

2、按您的思路,我直接买11.1伏的锂电保护板,内部电路都已经接好,只要焊上4跟线即可,是这样
么。:loveliness:

网友:
图三是正确的,每P大约可输出2A,3P就是6A左右。

市面上11V的锂电保护基本没有看到,我只看到7.2V保护是最多的,而且你的图也只用了2串。

常见的7.2V保护板电流也不大,2A最多了。如果你做动力电,只要充电部分有保护,输出不要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