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崩溃了 找到毛病了,汗啊,害得我又买了一套6C

楼主(2007-06-11):
就是这里螺丝松了,虚接造成干扰,我来回拿机机时发现会抖舵,反复寻找,原来是这里

大概是因为这个尾支撑和机身的长度和天线差不多的缘故

刚才试飞了2个1000锂电 和一个650 镍氢 TDF06C没有跳舵 高兴死了换上华XX PCM  更牛叉啦哈哈哈

回来一看锂电一个3.4一个3.6  好险,飞完还有些暖手

网友:
飞行不抖就够了,拿锯子拉干哈呢?

网友:
批批额母的抗干扰本来就差!

楼主:
就是飞行抖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接收一起换的 ,用锯齿轻拉机身金属,就会严重跳舵, 请问什么原因?

怎样解决   天地飞是PPM的,抖舵更严重啊

你好!
FT06-C是CCPM斜盘的PPM调制方式,不是PCM调制方式。
请按以下方法检查。
1:拔出电机插头,无动力情况开发射机是否抖舵?
如抖先排除是否对应频点有干扰,换一对收法晶体看。
2:无动力不抖,有动力抖:
有的机型如配合公差大有动力机身振动大,可将接收晶体焊在PCB上以减小振动影响。
用锯齿轻拉机身金属可能是产生了静电干扰,有一种抑制干扰的方法是用导线将机身的金属部分全部联通,使得电位一致。
                请检查一下,方便的话留下电话我们交流。

网友:
早叫你换舵机,还不听劝,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FT06-C是CCPM斜盘的PPM调制方式,不是PCM调制方式。
请按以下方法检查。
1:拔出电机插头,无动力情况开发射机是否抖舵?
如抖先排除是否对应频点有干扰,换一对收法晶体看。
2:无动力不抖,有动力抖:
有的机型如配合公差大有动力机身振动大,可将接收晶体焊在PCB上以减小振动影响。
用锯齿轻拉机身金属可能是产生了静电干扰,有一种抑制干扰的方法是用导线将机身的金属部分全部联通,使得电位一致。
                请检查一下,方便的话留下电话我们交流。

没有动力时,不会抖;
金属接触机身就会产生幅度大小不等的抖动,接触控的天线也有一点;
下楼实验一下,比华的PCM 0701  抖得更厉害无法起飞;
我考虑是机身的结构影响的,具体怎么解决啊?我要发疯崩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动力时,不会抖;
金属接触机身就会产生幅度大小不等的抖动,接触控的天线也有一点;
下楼实验一下,比华的PCM 0701  抖得更厉害无法起飞;
我考虑是机身的结构影响的,具体怎么解决啊?我要发疯崩 ...

请拍几张照片,看布局如何?

楼主:
1 楼已经上图了

网友:
可怜的志刚!

楼主:
真的好可怜

楼主:
刚才把华的PCM 7通道换上了明天试试,开始用它的时候,可没6C  PPM这么严重

网友:
静电干扰不可小视啊,我也遇到静电导致的尾舵机抽筋的现象,把机器的金属件全部连接成等电位就好了。

网友B:
   终于搞腚鸟

记住一个道理任何产品都没有完美的,选做的久没错,肯定比新做的要好,

新的只会吹,这年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搞腚鸟

记住一个道理任何产品都没有完美的,选做的久没错,肯定比新做的要好,

新的只会吹,这年头

网友:
60#因为是金属机身,所以每个螺丝最好都上螺丝胶,我以前在屋里调试,经常满地找螺丝

网友:
飞完暖手?你的电池已经完蛋了,再用几个循环就OVER了。

楼主:
原来应该是不发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