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jm老大请进

楼主(2007-06-11):
我使用S-Class的原配无刷电机和好盈电调,电机怎么都转动不了,请问如何处理?
这款电机是9极的.转不起来是不是和这个有关?

网友A:
是6極9匝吧.没出过9極的.
请说明原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6極9匝吧.没出过9極的.
请说明原委.

对是6極9匝,我已设置了进角以及轻柔启动模式,电调各方面都是正常的,但电机就是转动不了,只是一直在抖动

网友B:
有一根线断了或不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一根线断了或不通

我已用万用表测过,三根线都是好的.

网友:
一般这样抖动都是缺了一相。
既然量过都好那就不好说了。

网友:
还有就是老版黑色电机的电线容易在与香蕉头的焊口处断,把线掰直了通,一弯又不通,仔细再查一下。

网友:
每根多股线也要全導通.

网友:
可能电机线和香蕉头没有焊好,再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