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厂主轴和其他副厂主轴的比较

楼主(2007-06-11):
主轴的精度对JJ影响不言而喻,滚动法看主轴直不直需要一定经验以及一个极平整的表面,除了滚动法,还有个简单方法来检测主轴。。

拿一堆主轴,用两根平衡杆从主轴上的固定孔穿过,大小应该正好,两端用平衡翼重锤固定,为了拍照片我用链接柱和螺母固定,方便调整高度和压紧的力度更大,就是这样。。。

把穿好的主轴放在一个高亮的平面前,如笔记本电脑观片器等,然后关灯。。。如果你的主轴直,精度够,那两根主轴之间是透不了光的,反之就是不够直了。。。至于主轴间缝隙多大会对飞行有多大影响,不是本帖讨论范畴。。。。

偶把手里有的主轴在同样条件下拍了照片,大家可以参考一下。。。每种主轴两张照片,远看和近看,先来原厂的

楼主:
再来ANDA尊贵版的

楼主:
飞越白色主轴

楼主:
飞越极品黑色主轴

楼主:
新空模型的主轴

楼主:
最后看看主轴的断面

亚托的主轴显然没的可挑。。

断面是同心圆的说明是车出来的,应该具有更高的精度,但新空的主轴看来起来很直,100%局部图上能看出上下有很窄的缝隙,但比ANDA车出来的主轴缝隙还小。。。。对安大主轴的精度略微有些失望啊,原本期望挺高的。。。

网友:
 一目了然!

网友:
谁谁说的我的产品会说话,真的说话鸟

网友A:
LZ买了那么多主轴

网友B:
楼主能比较一下各种主轴的直径吗?

网友:
电火花打孔的地方会有微小形变的可能吗? 俺用副厂主轴(新空过年出的那一批)的时候发现有这个问题,因为穿十字盘和相位器的时候明显会紧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买了那么多主轴

RP太差,每飞必炸。。。。。所以趁着倾销囤了不少。。。。不过看样子还得重新买。。。。

网友:
好像新空的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能比较一下各种主轴的直径吗?

这个简单   游标卡就行了

网友:
新空的不错哈

网友:
lz 这方法好,

网友:
看来我选新空也没错 有时间我也试下:loveliness:

楼主:
新空的虽然直,但做工糙些,比如该倒角的地方倒角不够,长度误差也比较大,还有就是中间固定环的缺口开的比较深啊。。和原厂的比。。。。

如何侧直径 还没想到好的方法,手里只有个精度到.01的数字卡尺,估计精度不够,也没有去量。。。

网友:
新空的最便宜。。。看来便宜有好货。

网友:
我补充一下:

以下摘自“lixiang38822007 ”兄弟的话

判断主轴弯曲的简易有效方法

判断主轴是否弯曲的方法通常是在玻璃上滚动,看看是否顺畅,但是如果弯很小的情况下,这种方法不太明显。

我用的方法是,将旧轴和新轴并在一起朝向阳光,如果两轴之间能看到光,就证明旧的弯了,这让即使很小的弯度也能看出来。

在不卸轴的情况下,通常是把浆卸下来,通电加油,从轴的正上方看轴的中心晃不晃来判断,这种方法对弯度很小的轴有肉眼很难观察出来,

我用的方法是,用手按尾浆转的方向漫漫拨动尾奖,让大奖转动几圈,漫漫感觉是否有大奖转到某个方向时,主力有增加或减少的感觉(一定要漫漫体会,很微小的感觉),这就说明轴存在很小的弯。

以上只是个人体会,大家试试

配图来了:

远看:

近观:

注意主轴

换个角度看,注意主轴不能有偏心的现象!

原贴地址: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66772&extra=page%3D2

网友C:
 怎么感觉ANDA不论是从侧面还是断面都比较好啊!
这样比较好象飞越最垃圾了,极品主轴都有缝隙

网友:
新空的主轴不错~可惜我买得太少了。。。准备批量进货

网友:
从总体上说安大和新空的水差不多,飞越的最差。

网友:
用事实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感觉ANDA不论是从侧面还是断面都比较好啊!
这样比较好象飞越最垃圾了,极品主轴都有缝隙

给飞越一些时间吧,都是慢慢成长起来的:loveliness:

网友D:
亚拓主轴的直径是4。98MM,主轴的粗细对飞机的影响很大,请楼主再量一下各家主轴的粗细。

网友:
还有主轴的硬度也是一个重要的指标。

网友:
但是安大的配紧固环,这点不错。
看样子屯新空的没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亚拓主轴的直径是4。98MM,主轴的粗细对飞机的影响很大,请楼主再量一下各家主轴的粗细。

新空的尺寸看这里,狠标准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网友:
都来囤积啊

网友:
技术贴,赞一个

网友:
安大的是精品,飞越的是极品,新空的是极品中的极品了,买到的有福了

网友:
不错哦观察得很仔细

网友E:
不管是什么轴,最最重要的是同心度,如果一根轴的同心度不好传动就会有问题,(用450上的主轴来说的话,飞机起飞时就会震动)用车来加工轴才保证了同心,所以呀拖的轴是车出来的,不过车的成本会比其他方法都要高很多,,,,(见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lz因該測一下硬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因該測一下硬度

呀拖新款的主轴我测过硬度,硬度很低,只有13-14度:loveliness:

网友:
硬度因该适中,太硬了和太软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管是什么轴,最最重要的是同心度,如果一根轴的同心度不好传动就会有问题,(用450上的主轴来说的话,飞机起飞时就会震动)用车来加工轴才保证了同心,所以呀拖的轴是车出来的,不过车的成本会比其他方法都要高很多,, ...

附议  俺比较看好的也是安大主轴,从照片上来看,安大轴缝隙比较均匀,都是在中央位置,说明不一定是不直哦。。。中间的比两头的直径有误差    5根轴的误差都差在同一个地方,是不是原始的模子有问题   偶比较喜欢车出来的主轴,偶现在囤得最多的也是安大的,要是缝隙能抹没了就更完美了

网友G:
主轴都是精车后,热处理表面,然后再用无心磨床加工出来的,单是车削很难达到那样的光洁度.
ALIGN在不断改良工艺,现在的主轴比以前的光洁度又高一个档次.
ALIGN的细节处理很好,新空的主轴开孔位孔口没有做倒角处理,安装后容易出现难取出的情况.建议自己将孔口倒角.
对于一根主轴,我们的评价标准有很多,但重要的就以下几点.
1.表面光洁度.
2.圆度.
3.外径尺寸精度.
4.直线度.
5,小孔的位置精度.
6.小孔的尺寸精度.
7.表面热处理硬度.
8.内部硬度.
9.孔口和锐边要倒角,避免损伤手.
10,避位轴径尺寸.过大过小都不好.过大削弱轴强度.过小不能起到避开固定螺丝批峰,令主轴难拆卸.

网友:
我买的小龙的,不知道如何,要检验检验!反正横轴不好用

网友:
安大和新空的主轴俺都有,单从外表看安大的好象经过了无心磨这道工序,不然表面不会那么的光洁。2家的主轴都上机试过了,同心度都很好,肉眼是看不出差别的,几乎一样
     特别是安大的,还打上了他们的LOGO,飞的时候还真舍不得炸

网友:
炸吧,配件充足

网友:
我感觉主轴的同心度,表面的光洁度,粗细,和长度这四项最重要。同心度不好的主轴振动会略大一点点。表面光洁度不好的主轴对向位器铜套的磨耗会大一点。粗细不均匀的主轴多少可能会影响一点精度,长度不一的主轴用到是能用,不过炸机后很麻烦。因为主轴长度不一样了,得重新调试飞机。   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H:
恭喜新空的主轴,做的非常好,我们这次的主轴作的不好,有负大家的厚望,我们会对整个系列的产品都进行优化的。感谢楼主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不会输的。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新空的主轴,做的非常好,我们这次的主轴作的不好,有负大家的厚望,我们会对整个系列的产品都进行优化的。感谢楼主指出我们的不足之处,我们不会输的。呵呵。

正解  产品不好不是输,知道不好而不改进才是输。。。俺发这帖子也不是想说谁的东西好水的东西坏,只是把看到的问题摆出来,飞越能知难而上,模友们有福了。。。。。

网友:
其实这种方法测试主轴是否弯曲并不科学,如果主轴的弯曲方向和孔垂直就基本看不出来.

我的测试方法是用游标卡尺和主轴紧紧贴在一起,对着灯光慢慢转动主轴.观察两者之间的间隙变化,
这样即使很轻微的弯曲和粗细不均匀都可以看出来.
我用这种方法都可以测试出一些亚拓的主轴也有轻微弯曲.

测试的时候要注意一点:一定要把主轴和卡尺擦拭的很干净,因为一个灰尘都可以看到.从而影响测试效果

试试就知道

网友:
学习了。留条直的做标准。

网友:
3家我都看好。

网友:
都不错!我飞哪个都够用了

网友:
还是买原厂的吧,省心一点。反正最近摔机越来越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轴都是精车后,热处理表面,然后再用无心磨床加工出来的,单是车削很难达到那样的光洁度.
ALIGN在不断改良工艺,现在的主轴比以前的光洁度又高一个档次.
ALIGN的细节处理很好,新空的主轴开孔位孔口没有做倒角处 ...

有倒角,你是几时买的啊

网友(2007-09-11):
建议LZ以后多多上些测试贴...

还有横轴的哦...

网友:
我买了10条新空的,炸得剩一根,用着还不错,表面也挺光,现在新空不干了,后悔没称他20斤。哎/。。。。

网友:
 下次多称几斤

网友:
主轴还有这么多讲究的

恭喜450配件从价格战转向质量战,玩家有福了

网友:
综合来看安大最好,除了看那些小缝,还请大家注意大缝的整齐.

还有头上的旋转纹...

新空大缝也是一条大一条小的(我指中间的),相差很多啊...

当然这还有手气在里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