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想问一下锂电池保护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06-11):
各位高手,想问一下锂
电池
保护板起什么作用?
最近买了些聚合物电池,每个上面都有一个保护板,不知道起什么作用?要不要拆掉它?

网友A:
保护板的作用是保护电池不过充、不过放、不过流,还有就是输出短路保护。

网友B:
防止电池过充过放,小电流放电不必取(如用在控上)。大电流的要取,不然要保护的。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
非常感谢楼上两位。如果用平衡冲冲电,是不是就无法使用保护电路了?平衡冲输出的是两根线,保护电路一般都是三根线。

网友C:
模型无法使用具有锂电池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因为如果突然放电达到最低值,瞬间自动断电,你的飞机就瞬间报销了。所以模型电直使用的锂电池电压保护都由电调来完成。

网友D:
楼主飞电直的还是拆了卖给我把:loveliness:

网友E(2007-08-08):
来个图,让我也见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