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无刷电调问题

楼主(2007-06-11):
我的翼龙改了无刷,用的是15A的电调,感觉没有低压断电功能。是不是所有的无刷电调都有低压断电功能?

网友:
应该好多有  差的没有

网友A:
你还竟然要这种功能???!!!   去找新西达和辉盛吧!保证满足你这个要求!~

.......
到时候你就知道这种低压断电功能的严重“好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还竟然要这种功能???!!!   去找新西达和辉盛吧!保证满足你这个要求!~

.......
到时候你就知道这种低压断电功能的严重“好处”了!~

低电压保护 方式有不同
有的是低电压  马上断电  当然不好 那鸡鸡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但好的 电调  低电压 保护是 漫漫降低功率  这样 就很好了 即保护鸡鸡  有时间收回  又保护电池:loveliness: :loveliness:
如果没保护功能的 恐怕后果更严重  就是烧电池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低电压保护 方式有不同
有的是低电压  马上断电  当然不好 那鸡鸡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但好的 电调  低电压 保护是 漫漫降低功率  这样 就很好了 即保护鸡鸡  有时间收回  又保护电池:loveline ...

好电调的低压保护当然是你说的后者(好盈就是这样的,比较喜欢! ),我上面的话是针对你说的前者那种!(新西达和辉盛空中断电时在恶心!  )

——低压保护的概念我当然懂!
看清楚楼主发问的是“低压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电调的低压保护当然是你说的后者(好盈就是这样的,比较喜欢! ),我上面的话是针对你说的前者那种!(新西达和辉盛空中断电时在恶心!  )

呵呵  同感 同感 :loveliness:

网友:
降低功率是比较科学的电调,但最主要的还是自己控制时间。
刚开始飞的时候飞一会就下来测个电压,然后根据情况决定再飞多久,几个起落下来就明白如此配置可以飞多长时间了。建议空载电压单节3。8v比较安全,不伤电池。
真正等到电调保护就有点晚了。

楼主:
 那模友们飞无刷时是用低压断电保护的电调呢还是飞到一定时间降落测电压?(要知道接收机供电不足是很危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模友们飞无刷时是用低压断电保护的电调呢还是飞到一定时间降落测电压?(要知道接收机供电不足是很危险的)

说了这么多你怎么不明白呢!
好电调不会“低压断电”来保护的,那无异于就是炸机,丢机的严重隐患!
好电调采用的是“降功率保护”,减小输出电流,你会明显感觉到,动力下降了,这个时候,赶紧控制飞机飞回来降落就好了!也不用每次都要那个万用表来测电压,电池飞到这种情况,就赶紧更换就是了!
——接收机的5v 电压是从电调里降压,稳压而来的,不会随锂电池电压下降而降低的!除非你的电池严重损毁<5v  ,你要担心的应该是锂电池过放
电调 用“好盈”的,别的牌子最好不要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