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门推到中点时,飞机总是侧倾,正常吗?

楼主(2007-06-11):
昨天户外练习,可是每次油门推到中点时,飞机总是向左侧倾,此时飞机似乎马上要离开地面了。

我又继续推了点油门,侧倾的更严重,然后直接炸机了。连9650舵盘和舵机的连接螺钉都不见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起飞的时候也要修正副翼之类的摇杆之类的吗?我检查了十字盘,是水平的啊。难道是风的影响,可是昨天风很小

我看大家起飞的时候很平稳啊。请高手指教。我自己玩的,没人教啊。

网友:
很正常:loveliness: 我第一次飞电直就是这样情形

网友:
地面效应

网友:
起飞左倾应该是常识问题了,需要手动补点右副翼,或者你足够快地拔地而起的话,到空中再补也没关系

网友:
快离地时多给点油门,离地50CM后再迅速回到悬停油门点。不给右副翼修正,顶多起飞的难看点,但绝对不会炸机。多练模拟会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A:
不会右倾吗

楼主:
似乎XTR不能练习起飞和降落吧?

在模拟器上每次主旋翼都自动开始旋转,即使油门在最低点,起飞慢轻松的。还是我的模拟器设置

不对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地效啊,LZ不知道么,看来书本工夫还没下足啊

网友:
是常识,起飞推油门向右打舵,推油门的时候稍微果断一些,练好了也就可以非常漂亮的垂直起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天户外练习,可是每次油门推到中点时,飞机总是向左侧倾,此时飞机似乎马上要离开地面了。

我又继续推了点油门,侧倾的更严重,然后直接炸机了。连9650舵盘和舵机的连接螺钉都不见了。

请问这种情况是 ...

记得装训练架,我刚开始飞的时候也是没人教,这样的错误常犯,但有训练架至少不会炸机的,尤其在练悬停的时候;

网友:
新手用练习架。。。还是非常有好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会右倾吗

地效、打右副翼都是常识,但好像没人解释过只会左倾不会右倾的理由。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地效、打右副翼都是常识,但好像没人解释过只会左倾不会右倾的理由。

有,而且写的相当详细,看来你也没做好功课,继续努力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地效、打右副翼都是常识,但好像没人解释过只会左倾不会右倾的理由。

这跟主旋翼的转向有关系的,中国的是顺时针方问转(从上往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跟主旋翼的转向有关系的,中国的是顺时针方问转(从上往下看)。

正解

网友:
正常,我第一次也是因此炸机,损失惨重

网友:
正常的,你可以先在模拟器里感觉一下,真实飞时可以将油门推到中点偏下一点点,当然前提是机机要调好,油门在50%时刚好悬停。飞机起来后在空中稍做调整就可了 ,祝你早日起飞!

网友D:
第一次飞单桨机时也是觉得 , 怎么老是往左飘啊, 不敢随便拔地而起

网友E:
这是旋翼顺时针转时地面效应的正常表现。你可以先实际飞时将油门推到中点偏下、模型即将离开地面时注意观察模型姿态,适当右推副翼保持机身平衡,多做几次这样的操作,细微地感觉模型的姿态变化,然后减油“落地”。熟练后,飞机离地后迅速拉高,保持半米左右的高度,减小或避免地效。此时应注意左推杆,纠正离地瞬间为克服地效右推杆操作形成的机身向右偏斜,保持机身平衡。祝你早日起飞!

楼主:
谢谢,俺一定勤学苦练

网友F:
都是尾巴的事,尾巴向右吹风,稍微给点右副翼,起来后回中。

网友G:
是你的机机没调好吧?调调螺距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