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2007-06-11):
在一般模式下调好了尾舵机的行程,切换到锁尾模式,打一定方向舵量后,不知道怎么回事,舵机就不停走,直到顶死为止,
有哪位高手能解答一下

网友:
极其正常

网友:
s是的是的

网友A:
要重新关飞机,遥控切到锁尾模式后重启动飞机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你调了行程后,中立点发生了变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重新关飞机,遥控切到锁尾模式后重启动飞机就可以了,那是因为你调了行程后,中立点发生了变化。

正解

楼主:
我重新开机试了,还是老样子,陀螺仪感度低于50%时没问题,感度往上调到锁定模式时,舵机的行程就变大了,而且控制杆回中后舵机却不回中,还有在锁定模式下,尾舵左右运动速度明显不一样,郁闷,版主大大帮偶解答一下,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