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7#十字盘调整

楼主(2007-06-11):
由于烧了2个
舵机
和换了个无刷马达,现在十字盘调乱了,油门小的时候平衡的,油门慢慢大就不平衡了,舵机位置调整了好几次,达不到理想,有什么最简单的方法?

网友A:
检查舵机摇臂孔位是否相同。

网友B:
3个舵机一样的吗?要用一样的

楼主:
啊,不会要求一样的吧,我其中一个不一样

网友C:
应该用一样的舵机

网友D:
 一样的舵机,而且一致性要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