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大无刷是电老虎!!!

楼主(2007-06-11):
一时心血来潮做了一只大无刷,重120多克,可是一直没有大容量电池,放了有半年了。今天买了四块2500mah的锂电试了一下, 哇,好厉害,静拉力超过了2000克!!!  不过呀,吃电太猛了,工作不足3秒钟电压就下降到了12.4伏,电调保护断电!  用表测了转速是8690R/MIN(用的1138电动浆)!可惜没有大的电流表,没有测电流大小,不知电流大概是多少?还有,想问大家一下,用网上那个“螺旋浆拉力计算器”依此转速算拉力怎么很小呀?差的咋这么大?

网友:
 沙发!!!
电压太高了吧,LZ用几伏电的???

楼主:
四节14.8V呀!

网友:
桨太大了 电流太大了   换个小点的 要不加减速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浆应该不大吧,我油门放到刚好不断电处时拉力有1750克,运行有2分钟电机一点也不热!只是有点温的感觉!

网友:
请问空转转速多少?

网友:
转子和定子之间的间隙非常影响耗电水平,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线性关系。

网友:
请教楼主

你的定子是几槽的?
我的12槽定子电机烧了,重绕后发热厉害,楼主能否指导一下。谢了

楼主:
我的电机定了是九槽的,转了是八极的。
发热!!  是因为线匝数少,线径粗了!

网友:
线匝数和原来的一样,没有改变线径。
我怀疑是绕法不对,楼主能否提供12槽的绕法?

网友:
自制无刷大讨论http://search.9zmx.com/s?wd=%D7%D4%D6%C6%CE%DE%CB%A2
综合了5imx、5irc、rcfans各位模友的精华

楼主:
回复 网友B:

12槽几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12槽14级的

网友D:
请问,是如何绕的?
用星形矢量图分析绕线应该是:
A相:1正2反7反8正
B相:
5正6反11反12正
C相:
4正3反10反9正

网友E:
回复 网友F:
谢谢!

请问什么是星形矢量图?

能否说得更详细?
正是顺时针?反是逆时针?
ABC是如何连线的?

网友D:
三相头尾相连后引出三根线为三角接法 用于 大电流小电压
三相尾相连后包好,三根头引出为星形接法!!!! 用于小电流大电压

网友G:
你的效率低了,可能是配浆不对,测一下kv然后配浆,我的kv1100,15v时配1050apc,26a电流,2000g拉力

网友D:
 请问楼上的,你的电机的参数是多少? 共同探讨一下吧如何? 我的电机直径37MM,长30MM(不计轴长),9槽,用0.25线三根并绕的三角接法.

网友G:
0.25线 至少要10根并联, 我的是0.2的19并 7匝 y接,尺寸忘了,比你的大和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