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g450&GL450

楼主(2007-06-11):
价格差不多.该选哪个好呢?
大虾们给点意见!

网友:
反正我选的固朗,配件好配,通用性强

网友:
我的亚托正在逐步变成固朗:(
摔得太多了

网友:
强烈建议选择维英,你绝对不会后悔!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了解以下唯英的厂有多大,再了解一下GL的厂有多大,就可以比较出他们之间的实力.比较过了就知道买什么机子好了.哈哈。

网友:
没什么好比的,看看GL和亚托的配件有多便宜有多好买就知道了,维英的配件价格没调查过,有亚托的副厂件便宜???

网友B:
两台飞机我都有,。维英的配件基本和亚拓的通用(底板,侧板除外),固朗的配件可以和亚拓的互换;不过维英的金属件比固朗的精准些。

网友C:
固朗的精度稍为差点。。。身边有几个朋友飞固朗的。
WING不清楚。。。还是买亚托的吧,那怕是450S也很好飞~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个人感觉维英性价比高些,不说金属件做得如工艺品一般,光说纯碳纤侧板那个坚固,也是国内电直少见的.

至于厂的规模我觉得没法比,据说维英根本没有厂,全部委托加工,公司只有一帮质检人员把关.

网友:
劝楼主买SE 吧!包你不后悔!

网友:
我买了GL450-C,现在正在爽歪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台飞机我都有,。维英的配件基本和亚拓的通用(底板,侧板除外),固朗的配件可以和亚拓的互换;不过维英的金属件比固朗的精准些。

横轴也不通用,哈哈

楼主:
谢谢大虾们的意见!我决定不买GL了!
现在考虑买WING450还是凑钱买SE450。空机大概相差六七百吧。
:em22:
:em22:
:em22:

网友:
空机差4xx元

楼主:
不会吧?
SE空机多少钱呀?

网友:
现在的SE价格竞争力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两台飞机我都有,。维英的配件基本和亚拓的通用(底板,侧板除外),固朗的配件可以和亚拓的互换;不过维英的金属件比固朗的精准些。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固朗的精度稍为差点。。。身边有几个朋友飞固朗的。
WING不清楚。。。还是买亚托的吧,那怕是450S也很好飞~哈哈

450S 不错啊,完全放手都可以稳住一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