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的充放电使用,你是如何做的?

楼主(2007-06-11):
有资料说锂电也有记忆效应,常见于笔记本电脑的电池使用场合。

顺便问一句,你认为锂电的充电次数定义是什么?

请高手理论结合实践介绍经验
单选投票, 共有 562 人参与投票

网友:
回KK,请见我淘宝个人空间的帖子,有详细使用经验推荐

网友A:
锂电暴毙的原因主要是过冲(电压超过额定值4.2V)过放(电压低过额定值2.8V),还有超载放电导致电池温度升高,损坏电池。如果使用中避免这3个主要因素,电池都应该可以达到他标称的充放电次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暴毙的原因主要是过冲(电压超过额定值4.2V)过放(电压低过额定值2.8V),还有超载放电导致电池温度升高,损坏电池。如果使用中避免这3个主要因素,电池都应该可以达到他标称的充放电次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锂电暴毙的原因主要是过冲(电压超过额定值4.2V)过放(电压低过额定值2.8V),还有超载放电导致电池温度升高,损坏电池。如果使用中避免这3个主要因素,电池都应该可以达到他标称的充放电次数!

 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这三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实际上是很难做到这三样的.

同意,

网友:
怎么放电啊?

网友(2007-07-17):
爱护自己的电池,象你们汽车的发动机一样

网友:
好象手提电脑的电池跟模型电池不太一样哦!

网友:
问题问的不确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锂电暴毙的原因主要是过冲(电压超过额定值4.2V)过放(电压低过额定值2.8V),还有超载放电导致电池温度升高,损坏电池。如果使用中避免这3个主要因素,电池都应该可以达到他标称的充放电次数!

锂电单节最低电压不是3.3V吗??

是不是型号不同最低电压就不同的???

还有就是超载放电是不是指飞机太重了电池会很快发热???

网友:
我的v4 6.4v就飞不起来了 不存在过放的问题

网友(2007-08-18):
引用 网友C:

锂电单节最低电压不是3.3V吗??

是不是型号不同最低电压就不同的???

还有就是超载放电是不是指飞机太重了电池会很快发热???

这跟飞机的轻重没有关系,主要是电池使用时不要超过他所能承受的可持续供电电流,否则就是超载放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锂电暴毙的原因主要是过冲(电压超过额定值4.2V)过放(电压低过额定值2.8V),还有超载放电导致电池温度升高,损坏电池。如果使用中避免这3个主要因素,电池都应该可以达到他标称的充放电次数!

1和3我可以保证,但我几乎每次都过放了,都是飞到电调保护才下来,因此,50~60个循环后,电池就开始容量不够了。

网友:
放电电压 是2.8吗? 单节吗?

网友:
有一次低于2.8了,还好没鼓

网友(2007-09-25):
我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一个做笔记本电池的朋友跟我说,当锂电的容量为新电池的70%时,就算锂电失效了。一般的锂电冲放电300次左右就失效了。但不清楚什么时候多少次后锂电会不能用。锂电从生产出来,即使一次没用,到一定的年限也会失效的。他建议30%电量低温处藏暂时不用的锂电,这样有助于延长锂电的储存寿命。还有就是,当锂电快失效时,将锂电放在密闭容器里,然后放在冰箱的冻室里冷藏20天左右,会暂时激活锂电。(这方法我没试过)我就知道这么多,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网友:
充满保存等于将电池扔掉,长期不用时一定要放电到3.7V

网友:
这3条很难啊,有时电池没用完飞机炸完了 有时充完了又不能飞了也郁闷啊,总想去飞时电池要备足

网友:
超级郁闷 我的3S600 就是在没表 充电器有故障的情况下
上2208KV2600 上去转了一个圈 没电了 回来量 三片分别:2.99V,3.25V,0V. 惨啊
不知道可不可以当2S用啊 请老鸟赐教 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