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倒飞螺距设多少?

楼主(2007-06-12):
请问倒飞螺距设多少?

网友A:
倒飞-9  --   -11度 摇杆在最下面时

正飞9  --  11度摇杆在最上面时

楼主:
谢谢!
引用 网友A:
倒飞-9  --   -11度 摇杆在最下面时

正飞9  --  11度摇杆在最上面时

网友B:
用 12T的话,9度很难倒飞,注意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 12T的话,9度很难倒飞,注意哦~

 有这种说法?不明白,能指点一下吗?

网友:
我就是螺距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这种说法?不明白,能指点一下吗?

就是说9度的螺距可以倒飞,但是动力有点不够~

网友:
那要看用的什么电机,一般配12T的电机KV值都不小